楼主(2010-04-13):
控制要求:

X0为外接自锁按钮,当按下自锁按钮后,Y0,Y1,Y2外接的灯循环点亮,每过一秒点亮一盏灯,点亮一盏灯的同时熄灭另一盏灯。

大家把设计的程序贴上来看看,看谁设计简练精妙。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楼主:
先摆一个烂程序。。。给大家批评一下。。。
LD X0
ANI T2
OUT T0 K10
LD X0
ANI T0
OUT Y0
LD T0
OUT T1 K10
ANI T1
OUT Y1
LD T1
OUT T2 K10
OUT Y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网友A:
上图才是王道,这个语言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才是王道,这个语言不熟悉
在指令表里输入,再转换成梯形图就行了

楼主:
梯形图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网友C:
使用移位指令。

网友D:
可以用移位指令

网友E:
这种程序有什么好讨论的....! 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网友F:
真服了U

网友G(2010-11-23):
回答
用顺控也可以

网友H:
输出继电器的顺序接通,这可有多种方法;
可以作为刚开始时的练习,或作为指令试验的例子。

网友I:
LD M8013
OR M0
ANI T0
OUT T0 K10
OUT M0
LD M0
AND X0
ROL K1Y0 K1
END

网友J:
用位移指令
如果:X0为外接自锁按钮,只要將M8002改為X0(不可停止)或者在——|/|——Y0 后面加一個——| |——X0(可停止)即可。

网友K:
个人感觉完成功能为主

网友I:
帮14楼修改下

网友L:
你的输出只有三点不够多,显示不出技巧,假如输出是16点那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