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急》

楼主(2010-04-13):
身为一个装配电工,电箱做好,在通电之前应做什么措施??防止电箱短路,接触器不吸合,等等问题~~

网友A:
首先应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没有别的吗能具体点吗

网友A:
如果安装正确,元器件质量可靠,安装工艺符合要求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关键是你在做电相前要确定自己做的控制电路是不是安全可靠,做好后确定自己的接先没有问题,那一切就OK了!

网友C:
检查电箱安装正确后,一次线路先不要通电,给二次线路通电,对电器通断控制操作,达到要求后,在给一次线路通电检查。

网友D:
基本我自己安装的配电盘,安好后检查一下接线就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箱安装正确后,一次线路先不要通电,给二次线路通电,对电器通断控制操作,达到要求后,在给一次线路通电检查。
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箱安装正确后,一次线路先不要通电,给二次线路通电,对电器通断控制操作,达到要求后,在给一次线路通电检查。

网友G:
先测量短路再上控制电

网友H:
1、设计正确;
2、工艺正确;
3、接线无误;
4、认真检查加测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设计正确;
2、工艺正确;
3、接线无误;
4、认真检查加测量。

网友J:
测绝缘电阻和线路是否短路再上电

网友K:
先做好电箱的外壳接地,再同二次电源测试,正常后通一次……

网友L:
检查一遍

网友M:
检查电箱安装正确后,一次线路先不要通电,给二次线路通电,对电器通断控制操作,达到要求后,在给一次线路通电检查。  都被你说了

网友N:
用低压摇表检查线路的相间、对地绝缘,保证主回路绝缘良好;二次线路通电前先用万用表对照图纸做静态检查,空试操作必须有操作保险或小型断路器做保护。

网友O:
最主要的就是要排除短路故障,其它问题都可以通过通电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