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输入电源

楼主(2010-04-13):
今天用一光电传感器,看看电源居然是24-240V(AC DC)的,说明书上写自由电源,自己百思不的其解,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原理,有这方面的高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A:
顶,闻所未闻,期待中.......

网友B:
有点意思

网友C:
应该是内部自带电源 就象开关电源 电源输入范围比较宽

楼主:
开关电源也不可能做这么宽的呀!还是交直流通用呢?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光电开关上用得还是比较多的,宽倒是不奇怪,但没见到交直流两用啊,不可能同一端子进线,难道会自动识别转换,太高档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光电开关上用得还是比较多的,宽倒是不奇怪,但没见到交直流两用啊,不可能同一端子进线,难道会自动识别转换,太高档了点吧

就是同一端子进线,所以我才奇怪哦!
下次坏了我拆一个看看,就是贵了一点,韩国的,一个快300了!

网友D:
有这种电源的光电,这可能是因为对电压要求不高吧

网友E:
里面应该是开关电源,我厂里用的就是这种,接的是AC220

网友F:
24-240V 这么宽的电压 从来没见过 还是 交直 两用

网友G:
肯定是开关电源!输入端应该是一个整流桥,所以可以是任意电源?
开关电源做到24-240V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很多这种的,进口的多见。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开关电源!输入端应该是一个整流桥,所以可以是任意电源?
开关电源做到24-240V也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是这样.

网友J:
"24-240V 这么宽的电压,还是交直两用"这在小功率设备上很容易实现的.首先根据设备的使用电流计算出限流数据(实验中直流可用电阻,交流可用电容.)由于电流被限制了,后面的稳压也就很容易解决了(这种小功率稳压芯片,大批量进的话才几分钱).这种做法除了提高适用面外,主要还是降低成本.

这类设备的硬件手册或资料上都有不太详细的框图或原理图.电子基础好的,参考一下也就能做了.

网友K:
现在的Led指示灯大多都是宽范围的、交直通用型的

网友F:
上面几位 师傅能付来张图 ,小弟非常感谢,正需要这方面的...

网友L:
如11楼到处看看所说,交直流两用,输入端应该是一个整流桥;
而14楼doorcontrol,解释了宽电压范围的实现(小功率情况下)。

二位均显出了 扎实的专业知识!

网友M:
第一次听说  期待中~~~~

网友N:
此类产品常见
可以接AC或DC电源
先全桥整流,再。。。。。。

网友O:
大姑娘上花轿-----头一会

网友P:
交直流两用不奇怪,加个桥就可以了~!

网友Q(2010-05-23):
E3JM/E3JK AC/DC自由电源型光电开关

网友R:
交直流两用倒不奇怪,全桥即可解决,这么宽的电源输入范围倒是很少见

网友S(2010-07-06):
没遇到过

网友T:
宽电源,交、直自动识别。原理也并不复杂。

网友U:
少见多怪了
看看各种光电开关 都是这样的 欧姆龙 基恩士 阳明 等等 AC24-250V DC 12- 250V

网友V: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价格不是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进步

网友W:
这不奇怪,我们这里常用的韩国Aufonics ,日本“神视” 光电传感器都是这样。
   ----------------------------------------------------------------------------------------------------------

网友W:
拆开维修发现内部电路并不复杂,是用电容电阻降压,稳压二极管简单稳压。

网友X(2010-08-26):
24v到240v交直流都可以用,很方便的

网友Y:
啥牌子的

网友Z:
24v---240v (dc ac) 这种两用的光电开关 不管是接24v 还是220v 都可以工作
因为里面有个电源模块

网友AA(2010-09-27):
搞了几十年的电气维修,这种还是第一次哟,看来应该学习学习了

网友AB(2013-03-08):
电子开关的电源引入由设计者计算可取值是宽电压的AC ,DC;输出是一个开关量。

网友AC:
电流比较小这样做没问题,但是价格不会低的

网友AD:
这个是可以的 我试过接DC24V 也试过接AC二二〇 都没有问题 还有个更牛的 我有个韩国产的IBM显示器 上面写的 输入电压 DC/AC 220v

网友AE(2013-11-24):
这个也是的!用在气缸上面的磁性开关

网友AF:
宽幅电源倒是有
但是没见过AC,DC同时兼容(有几路接线方式的例外)。

网友AG:
39楼的磁性开关第一次见,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