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延时计算

楼主(2010-04-13):
include??reg51.h??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int n; int m;
for(i=0; i <10000; i++)
for(n=0; n <20; n++)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elay();
P2=0xfe;
delay();
P2=0xff;
delay();
}
}
这里的延时是怎么计算的?0xfe时间是多久?0xff时间是多久?烦请指教

网友A:
貌似延时和0xfe无关,P2和这个有关.
这个程序延时应该是固定的.就是20+10000个语句.
延时和单片机时钟(指令周期)有关,还有因为是C的,怎么编译到汇编也有关(for对应什么指令,需要多少周期).
所以,总体只好实测了.

网友B:
用delay函数很难做到精确定时。
楼主大概想问P2分别为0xfe和0xff时多久时间吧。如果无返回值,那么保持的时间是一样的。

楼主:
我刚接触这个东西请勿见笑
谢谢啊!但我还是没弄明白时间是多长,

网友B:
估算一下吧:12M振荡频率,那么就是1/12M秒乘以12=一个机器周期,再乘以10000(假设i++是单周期指令),再乘以20,大约1/5秒。

网友B:
有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在调制状态下,单步执行“i++”,看一次用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计算出整个延时时间了。

网友C(2010-05-31):
仿真一下

网友D:
刚学,看看是有好处的:)

网友E:
KEILL 里面设置断点 然后看相应的运行时间这样做的比较精确

网友F:
c的时间很难算出来    估计下就可以了   各个编程软件不一样得到的反汇编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