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我们厂的印刷机的张力控制柜是由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组成的电气控制系统。其中伺服部分的电气连接顺序是这样的,最前面是扼流器,接下是滤波器,再接下来是三相电抗器,再接下来是电源模块,最后是伺服驱动器。听我们厂的研发人员说,这个三相电抗器是起功率放大作用的,我觉得是消除谐波干扰的,但是也不太确定。请问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伺服机确实是产生谐波。不过说这个三相电抗的排序来看可能是功率放大。因为电抗在电路中有提高电压的作用。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抗两端的电压就可判断出来。

网友C:
呵呵;升压是有可能的;量一下输入输出的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是三相电抗器,不是变压器,你们都搞错了。

网友B:
对啊!不是变压器我们都知道。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抗两端的电压。问题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D:
对啊!不是变压器我们都知道。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抗两端的电压。问题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E(2010-06-05):
应该可以抑制峰值电流吧!
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