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3):
6ES7 216-2BD22-0XA0 cpu 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别人说要加一个电池卡就可以数据保存了
有谁知道要的电池卡的型号吗 还有使用寿命是多少。

网友A:
呵呵‘内部是电容来保持的,一般一个星期是可以的;
电池卡加上一般可以断电保持6~7个月;

网友A:
6ES7 291-8BA20-0XA0

网友B:
在西门子PLC产品样本里可以查找

网友C:
参考下面的资料:

数据保持功能
应用S7-200时,可以选用以下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1、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2、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3、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4、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5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上述前三个数据保持功能都是在“系统块-数据保持”中设置。

其实数据不多的话,推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