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中匹的含义

楼主(2010-04-14):
我们买空调的时候通常称为多少匹的  像大1匹、小1匹什么的~
这其中的匹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否是 1匹=800W呢??

网友A:
可以看看论坛此贴:

关于空调P数问题?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8244

网友B:
呵呵;这个匹是制冷量的单位,不是功率;

网友C:
1P=2200KW制冷量

网友D:
1匹=1马力,1匹=735W=0.735KW

网友E:
我们电工学上常用的   1匹=735W=0.735KW
   但是空调上的1P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空调的等分类啦,一般1P约是2200W左右的空调,1。5P约是3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电工学上常用的   1匹=735W=0.735KW
    但是空调上的1P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空调的等分类啦,一般1P约是2200W左右的空调,1。5P约是3300W
那1.5P的电流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F:
匹和马力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倆者又有联系。其实匹是根据马力测算出来的,马力*能耗比=匹,能耗比一般达到3.4,所以735*3.4=2499,实际中制冷量在2000--2500之间都可称为1匹。

网友G(2010-07-09):
以为自己清楚,看过后反而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