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用手编程器输入LDP指令是不是先输入LD指令紧接着再按P/I键.如LDPX0要怎样输入?

网友A:
ld  p/I  X  0  GO   五个键按顺序就行了  ;

楼主:
我就是这样无法输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无法输入呀.
是在写入模式下吗?

网友A:
呵呵;先说一下你PLC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