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电路请教

楼主(2010-04-14):
(无正文)

网友A:
1.我们的国标电路符号已经改过好几次了。光管好像没见过这种标的。
2.是浪涌吸收器

网友B:
楼上正解 浪涌吸收器 并在接触器线圈上

网友C:
你那个F1、F2是风扇的符号,不是日光灯符号,HL才是,在PCSELCAD的符号库中就有。

网友D:
调节充放电时间

网友E:
R+C是浪涌吸收器

网友F:
光管是指照明灯吗?则原理图上 应当可以用灯的一般符号表示。

网友G:
阻容吸收电路和继电器线圈并联

网友H:
F1F2应该是风扇,标注详细一点的话,应该是FAN1,FAN2
RC原件和线圈并联,用于滤波。

网友I:
并联的作用是在电源断开瞬间防止电感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对电路中的原件造成损坏!

网友J:
楼上正解 浪涌吸收器 并在接触器线圈

网友K:
常年接触的都是欧洲的图纸,一下子看看那些国内的老图纸 真一下子看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