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请问各位师兄:
威纶MT6056i的触摸屏只能用USB或者网线下载工程文件吗?
USB也只能用他自配的专用数据线吗?我用诺基亚的USB试过可怎么
都下不了,通讯正常,但是下载错误.有解决的高招吗?

网友A:
驱动安装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不是要用U盘下载的,用U盘试下

楼主:
回问
有装驱动,移动U盘数据线接口对不上呀!
触屏上是只有那种狭口的USB接头.

网友A:
下载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C:
USB接口那线应该是通用吧,具体问下厂家技术支持的吧。

网友D:
我以前用笔记本下栽不了,但是用台式机就可以下栽.

网友E:
6056i是用USB数据线下载的,直接和电脑连接就是了。
记得我曾搞过这样的笑话,一种机型做了三台,其中有一台是最早生产的,用的506的屏。后面二台机是用的6056i.一次去维修,我把6056i当做是506了,用506的数据线怎么也连接不上,并且程序软件在电脑里也找不到了,我以为是不小心删掉了。这样跑了一趟客户方,什么都没有做成就回来了,第二次去又要修改这个屏,还是修改不了。后面也不知么的才想起来是型号不对。看了屏背后的标贴,真是自己把型号搞错了。气得我自己狠狠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网友A:
呵呵;第一次用我也试了那个MT506的下载线去下载过;失败;

网友F:
要用USB,线的话随便买一条就可以了。如果不行你得找一下管方的技术支持。说真的国产的东西技术支持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G:
我用过手机USB下载线,没问题的。另外也可以用U盘或CF卡的。可能你没安装USB驱动。

网友H:
找一根带屏蔽的USB下载线,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 :1255470370        13761012595

网友B:
这几天刚好用了个这样的屏
这屏后面是小的USB口,是通过这口下载程序的,第一次接上屏通电后会提示安装驱动程序,怎么安装EB8000的说明手册中有详细说明,安装好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个维纶的项目
还要注意,电脑接口、USB的线都要是2.0版的,不然下载会提示出错

网友I(2010-06-02):
我用的自己的手机那种一头是小口的就能用

网友J(2010-09-12):
有些电脑的USB接口,要是电源提供不足,也会提示下载不进去。前段时间,就有个客户,用了一个一转三的USB接口。几个口都用上了,后来怎么下也下不进去。然后,取掉,在接,可以了。

网友K:
我正在用此型的威纶触摸屏,它是用MP3用的USB数据线传输文件的,就是一头是电脑用的USB 接口,另一头是MP3的小头USB接口,市面上也就3元左右,插上线后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此程序在EB8000安装目录中的USBdiver中,安装完后就可以上传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