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变频器故障报警是OI.AC,过流报警。现在不上主电源,光把驱动部分上24v电(主控板)。也报这个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什么变频器?可以查它手册看报警的具体解释和解决办法的

网友B:
可能为电流互感器或后续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形成误报警.
如无问题,当为驱动电路误报警或模块已坏.
可以暂时解除驱动电路的OC信号,看是不是仍有过流信号产生,以区分报警是出在电流检测还是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