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打包机不能热合该怎么维修?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能抽真空,如果能抽真空那么就检查一下加热丝是否加热,如果加热丝不加热看看控制加热丝的接触器是否吸和, (或者强制一下接触器吸和看看加热丝是否发热)不发热更换加热丝.
还要检查一下打包机的加热时间继电器是否完好,看看加热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是多少.

另外分析下是否存在下列原因:

第一:可能你更换了打包带,原来打包带的厚度比较厚,而现在的偏薄,半自动打包机的烫头不能完全到位。解决办法:重新调整一下烫头位置
第二:可能是半自动打包机的烫头位置跑偏或打包带的接头有些偏,校正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跟打包带的材料有关系,可能你这批次的打包带原材料中掺杂的配料比较多,现在市场上用的打包带的主要成分为聚丙烯,俗称pp。好一点的打包带的pp含量要超过95%。其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如掺混碳酸钙、滑石粉、硅灰石、玻纤等无机填料。如果配料比较多,热熔黏度就较差。建议你让供应商提供配比参数。
如果以上问题都排除了,那么只能判断机器老化或换配件。

网友A:
还应该考虑感温编织线及感温传感器和感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