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4-14):
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可以同时接入两台设备吗,(如:变频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口并联)

网友A:
完全可以。方法有多种,如串联接入两台设备,或并联接入两台设备。关键看楼主的接入设备的输入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B:
另外有模拟信号隔离器,一路输入,可以有二路或四路输出的;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没试过
是两线制的传感器吧?两台设备串起来肯定不行。大家想想看吧?

楼主:
是两线制电流信号的,我想将两台设备并联起来。不知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D:
两台设备并联起来;应该可以试试;调试时候;测一下信号准确度。两线制的压力传感器,既是4到20ma的电流信号线;也是传感器的电压供给线。得确认两台设备模拟量模块的电压是否同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