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如:LD M8000      OUT M8260     将通道一设为电流输入为什么在输入M8260的时候会提示软元件超出使用范围了呢?

网友A:
什么型号 PLC

网友B:
你查到M8260是什么,用它干什么
如果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就不要用它

网友C:
提示软元件超出使用范围----那就是所选机型没有这个元件

网友D:
呵呵;乱搞一通;
FX的根本没有M8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