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电脑与备用的CPM1A可以通信与设备上的CPM1A无法通信为什麽

网友A:
用手编试一下。

网友B:
看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看一下没设置密码

网友D:
呵呵;如果你电缆、软件、使用方法都没有问题,可能就是那台PLC的编程口的问题了;

网友E:
如果两台PLC各方面的操作都一样,可能就是PLC的编程口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