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多个伺服组成机械手站用于搬运,不用插补,不用同步,  纯粹是定位运动,

如果选用CANOPEN总线的伺服,会比普通伺服贵很多吗?

这么多伺服如果用多个定位模块集中控制,那PLC成本也不少吧!

如果多个定位型PLC分开成多个站用脉冲控制,然后再用MODBUS连接起来,这样会不会比总线方案便宜?

伺服跟PLC都用国产的,

本人只想问问,没做过项目,请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没用过国产的,不过通讯做成本应该会是高

网友B:
可以用通讯做,成本不高。

网友C:
20几个伺服在20米范围内的设备上用总线控制方式会比脉冲控制方式成本高很多吗?
如果是有20几个的话,一般来说,用总线还会少一点成本,因为总线模块控制的台数多,接线的方便。

楼主:
国外品牌好像一个4轴的运动控制扩展模块比主机还贵是吧

网友D(2010-08-30):
用脉冲的话,电机的响应速度要更快一些,但是接线很麻烦,20几台电机需要制作很多的线啊!  总线方式的话,接线要简单很多,但是响应速度会慢一些。   要考虑系统要求,找合适性价比,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