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0-04-14):
笔记本电脑和FX1N-422-BD通信用板,FX2N-422-BD通信用板通讯能用同一根连接电缆吗?
以前和FX2N能通讯上,现在和FX1N通讯错误

网友A:
是一条线,这两个通讯板上的接口和PLC本身的422口一样,用编程电缆SC-09就可以

楼主:
那问下,编程电缆SC-09和FX1N与FX2NPLC本身的422口通讯都可以了,
可能是传输的设置不对了,FX的PLC接触的不多

网友A:
也没什么特别的设置

网友B:
先用自带的通讯口试一下;

网友C:
一般默认的设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