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用ABB的变频器拖动两台水泵电机,变频器输入电压端和输出电压端都接有接触器,当把开关设在控制输出电压端的接触器触点开启和闭合,从而控制变频器拖动或停止水泵电机时,变频器总是报错:电流过大,一复位后再启动就可以了。厂家说是变频器对输出电压比较敏感,当开关开启和闭合时,导致触点的开启和闭合,微小的电路波动对变频器会产生影响,以至于每次启动变频器时,都报错说电流过大。

长久也不是办法,于是就让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端常闭,让开关控制输入电压端的接触器触点开启和闭合,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A:
通常是要先闭合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先停变频再释放接触器。

网友B:
变频器启动后 在连接电机 这样冲击电流很大 变频器肯定报错  通常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加接触器,输入端加接触器,出现问题切断输入。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加装接触器和开关电器,输入端加接触器,否则在传动式突然输出侧的断电会报过流,甚至损坏IGBT.

网友D:
干嘛要控制输入电压端的接触器触点开启和闭合,你直接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外接控制不行啊

网友E:
我认为,接触器放在变频器输入端还是放在变频器输出端,这不是什么主要矛盾。因为,根据用户的控制需求,变频器的输入端或者输出端都有可能放置接触器的。这完全取决于控制的需求。放那都是可以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放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还是输出侧,控制逻辑一定要正确。所谓的正确,就是要有合理的时序控制,才不会出问题。那么怎么叫合理呢?就是2楼的控制理念。

合理的逻辑控制:变频器的输入必须先上电,等待直流母线电压充电完毕,再起动电机。反之断电的顺序是,先将电机电流封锁,然后再去切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开关。只要输入和输出满足这个时序的要求,接触器放在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F:
楼主对变频器的控制顺序不对,不能用接触器的开启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接触器放在变频器输入端还是放在变频器输出端,这不是什么主要矛盾。因为,根据用户的控制需求,变频器的输入端或者输出端都有可能放置接触器的。这完全取决于控制的需求。放那都是可以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放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还是输出侧,控制逻辑一定要正确。所谓的正确,就是要有合理的时序控制,才不会出问题。那么怎么叫合理呢?就是2楼的控制理念。

合理的逻辑控制:变频器的输入必须先上电,等待直流母线电压充电完毕,再起动电机。反之断电的顺序是,先将电机电流封锁,然后再去切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开关。只要输入和输出满足这个时序的要求,接触器放在哪就不是问题了。

有两个疑问:
1 ”等待直流母线电压充电完毕”的时间是多久?从什么可以看出充电完毕了?
2 如何将“电机电流封锁”?是不是就是停止变频器运行?

网友G:
加与不加接触器,加在哪里都可以,控制启停不应该通过主回路,应该通过端子控制启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两个疑问:
1 ”等待直流母线电压充电完毕”的时间是多久?从什么可以看出充电完毕了?
2 如何将“电机电流封锁”?是不是就是停止变频器运行?
第一个疑问,直流母线充电时间长短,根据不同功率的变频器而异。这取决于预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大小和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容量大小。一般的,直流母线充电结束都会给出一个开关量的信号(西门子的变频器叫“状态字”),这个信号可以由变频器的输出端子引出作为监控指示;

第二个问题,电机电流封锁,是指变频器输出电流被封锁(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封锁”采用的是“使能”信号)。一般变频器都应具备这个控制字的功能。

网友H:
设个自动复位怎么样呢? 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