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4-15):
请问各位高手,在图中文件名应该如何设置?还有在一台设备上用2个三菱触摸屏,如何实现2个触摸屏独立操作?

网友A:
名称没什么特别的,比如用默认的Script1,往下排就可以
如果是一台PLC连接两个触摸屏式可以的。两个触摸屏可以串连起来,这个三菱式是支持的,两个屏可以写不同的

网友B:
呵呵;三菱的一个PLC带二个三菱的屏比较简单;
第一个屏的RS422口连PLC,第二个屏的RS232口连第一个屏的RS232口就行了;

楼主:
在文件名上写上名字后会报错,该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