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一台FUJI  FRN110P11S-4CX变频器,偶尔停机,同时面板显示:电源缺相,主电容不良,断电后,再供电,又可以正常工作几天,外围供电正常,是CPU板的主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吗,如果是的话,维修中一般是那些出了问题?请个位帮忙

网友A:
倒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可能是三相电源开关--空气断路器有接触不良,先换掉看看.

楼主:
用的是三刀双掷开关,活动端接电机,两固定端分别接工频电源和变频器输出.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该变频器一般不出这种问题?咸工和其他高手有相关电路图吗?

网友A:
我手头没有相关电路图,根据故障表现,应该检查充电接触器触点接触状态,可能随机性发生接触不良现象.重新上电,有时又能吸合良好,故又能正常运行几天.检测内部充电接触器,或更换试验.电路部分估计是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应该是,一星期过去了,依然没有再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