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接线

楼主(2010-04-15):
大家帮我图
刚学电路,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怎么接。谢谢了

网友A:
改变一下相序

网友B:
元器件都有吗?是作试验 还是做控制箱?
   左边的是原理图,右边的是接线图;原理图正确,以保证接线图正确。
   先搞清楚器件的常开、常闭,将元器件布置好,再按原理图接线;还要考虑接线上的合理、方便。

   SB1应当是停止按钮,需接常闭。

网友C:
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对,原理图少了热继电器的触点加上。接线图没有看明白,要看你的接线图就不对了,你一按SB2不就短路了?

网友D:
用PCSELCAD软件绘制电路图很方便。

网友E:
看了半天有点眼花

网友B:
按原图的思路,试画了一下,供参考。

   原理图上,主电路的熔断器,也可以垂直画;控制回路,应加适当的熔断器。
   可以在原理图上,对导线进行编号;在接线图上,标出器件的端子代号(亦可在原理图上对应标出)。
   热继电器触点,可置于线圈后。

   绘图时,可以尽量减少能够避免的交叉线。

网友F:
楼上的图很好,便于理解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