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0-04-15):
变频器如何选型?
变频器选型很重要,如果选型不合理,轻则造成资金和时间的损失,重则造成生产事故、人员损伤。
变频器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变频器类型选择
变频器可分为通用型和专用型,一般的机械负载和要求高过载情况,选择通用型变频器。专用型变频器又可分为风泵专用型、电梯专用型、张力控制专用型等。根据自身应用环境加以选择。
2、 变频器容量选择
变频器的容量选择是最重要的,应从负载的实际负荷电流、启动转矩、控制方式来合理选择。如负载是风机、水泵,则选择风泵专用型与电机同功率即可;对罗茨风机和深井泵应选择风泵专用型比电机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启动转矩是容易忽视的选项,对大的惯量负载,变频器可能要比电机功率加大数档。如有疑问请发邮件sanjiagk@sina.com与我联系。
3、 变频器性价比选择
变频器的性价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不多说了,不要看广告,要看疗效。
4、 变频器售后服务选择
变频器的售后服务是选择品牌的关键,进口品牌质量可靠,价格高,售后服务好,但是过了保修期,维修的价格非常高。国产品牌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好的已和进口品牌不相上下,质量差的就不好说了。售后服务好,即使过了保修期,维修价格也算公道。

网友A:
变频器品牌的选择,我就喜欢选择西门子的。

变频器种类的选择,我喜欢选择西门子的MM440。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种类很多,为什么只喜欢选择MM440呢?原因有2:其一,MM440本身就具备对负载类型的选择和设定,如果是恒转矩的负载,就选择同等功率或同等电流的等级;如果是变转矩负载呢?就按照变转矩的负载类型选等级,往往此时都是选小一个等级的。比如,11kW的风机,选7.5kW的装置,30kW的风机,选22kW装置。以此类推。。。。其二,MM440的控制功能是很多的,可以任意的选择和组态。用起来很灵活,功能可拓展。

此外,都选择一种品牌的、一种形式的变频器,具有互换性、备件也方便。使用、开发都极具灵活性。

设备选型,是属于个人的技术路线范畴,做好了,对自己的工作和今后的售后服务;乃至今后的技术升级换代都是至关重要的。品牌和机型类别选得好,将给自己将来的工作、发展带来方便。反之依然。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只顾眼前,抓什么用什么,没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考虑,我想今后会很被动的。集成的系统也缺乏特点。

网友B:
呵呵;
我们则用三菱的比较多;
有的客户则会根据价格经常更换品牌,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

网友C:
晕死,我这里设备用的变频器现在都有20多种,根本不见说明书,还得自己找,一出故障到处找资料

网友D:
支持2楼MM440的确好用,不过没有试过变转矩负载小带大。

网友E:
学习了,其实变频器的选型确实很重要,一般来说,主要还是由负载来定。

网友A:
如图示,MM440在同一个功率装置上,技术参数分为两类,CT和VT,即画红圈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变转矩还是恒转矩,根据电机和负载特性,选适合的电流即可。

不难看出,变转矩负载可以小一个功率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