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GX DEVELOPER 不能读取Fx编写的程序?

网友A:
请把现象描述清楚,多谢细节的介绍

网友B:
呵呵;是你操作的原因;
这个软件是支持FX的;

网友C:
可以的。在文件下拉菜单下打开

网友D:
GX DEVELOPER 不能读取Fx编写的程序.?应可以读取的,楼主要GX DEVELOPER 里看可不可以选取你需要读的那一型号的PLC。如有,是可以读的。

网友E:
可以读写的

网友F(2010-05-23):
打开编程软件,选择:工程-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应可以,看是电脑还是线的问题,都不是的话,可能PLC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G:
你是不是把程序按装成监控专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