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需要prodave6.0,翻遍了百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prodave MPI IE v6.0,有70多M,心喜,但是安装出现下面的问题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
Restar Windows and
then star Setup again.”

按确定后,完成安装后,再重启,按照安装时制定的目录找不到prodave,什么都没有,开始>所有程序里找,也什么都没有,就跟没装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应该是安装路径的问题

网友A(2012-06-13):
万能的楼主啊,告诉我怎么样解决的吧,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运行setup.exe时,总是提示让要重启windows,重启了N次,还是一样啊。

网友B(2016-05-28):
楼主,您好,请问您这个安装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安装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方便的话一样您帮我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