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怎么加氨··

楼主(2010-04-15):
请教各位师傅····空调加氨的步骤是什么···要怎么加···先谢了···

网友A:
让空调运行,在制冷的状态下加氟。

制热的状态下需将四通阀的电线拔下;让空调呈制冷状态运行。

加氟口在粗管上面,也就是低压。

将铜帽用扳手拧下,将氟管连接上,在把氟瓶打开,这样氟就进入空调的系统里了,制冷状态下加满4MPa就可以了。俗话说加4个压。

整个操作都是在空调的运行状态中进行的。

网友B:
空调加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让空调运行,在制冷的状态下加氟。?

制热的状态下需将四通阀的电线拔下;让空调呈制冷状态运行。?

加氟口在粗管上面,也就是低压。?

将铜帽用扳手拧下,将氟管连接上,在把氟瓶打开,这样氟就进入空调的系统里了,制冷状态下加满4MPa就可以了。俗话说加4个压。?

整个操作都是在空调的运行状态中进行的。?

学习了!

网友D:
操作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E:
注意放光管子里的空气

网友F:
加氨一般用于大型工业设备的制冷,如啤酒罐拉冷,空调上很少见用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