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无正文)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实例
HI,代楼主重发一下吧,方便大家浏览.

客户送来1西门子440系列5.5KW变频器,挨个简单检查模块,发现其中一个整流部分有断路现象(西门子440采用的是欧佩克35A1200V一体化模块),一般模块整流部分坏掉,不会影响逆变电路,所以直接把该模块的整流部分端子与驱动板挨个断开,在旁边加一个50A1600V的整流桥,按照模块的脚位图,装到电路上,上电,显示正常,运行输出平衡,机器修复。35A欧佩克模块拆机件要350元以上,一个50A1600V整流桥很便宜,能为客户和自己节约维修成本,我觉得还是整流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注意,欧佩克模块里,逆变部分耐压是1200V,整流部分一定要用耐压1600V的,否则容易炸整流。

网友A:
如果一体化模块只坏掉整流部分,用外搭整流桥实施修复,还是比较划算的,返修率也较低的.是一个好法子.

网友B(2010-08-25):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1-03-12):
新手看了

网友D(2012-03-31):
偶是超级新手

网友E(2013-01-09):
哈哈哈,这个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F(2013-02-22):
 尊敬的减工,大家好!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些旧的大功率IGBT里挑选时,发现有些确实不能用了。但还有这样情况:
1、按静态测量方法时,用指针表测量没有一点结电容,(正常时应该摆幅很大)但是该膜块确能用指针表10K挡触发导通和关断。结电容消失有没有影响呢?
2、有些膜块虽测出有结电容,但是直流母线端和输出端,这三个端子的静态电阻确相差很多。也就是说,一个变频器里三个IGBT为一组的,用指针表检测时静态电阻相差不一,但结电容确正常!
望百忙中回复!

网友G(2013-12-16):
嗯,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H(2014-04-19):
很好的维修方法 学习了

网友I(2016-02-26):
我替咸工说几句:
1、用数字表测量IGBT所并联二极管,能测出二极管的正向电压降;
2、用电容表测量IGBT栅射结的电容值,注意正、反向电容值有所差异;
3、用指针万用表(的10k档)可以触发IGBT的导通,测量内部IGBT管子的好坏;
4、用耐压测试仪测量IGBT的耐压值,IGBT的绝缘缺陷或隐蔽故障,可以暴露出来。

网友J(2022-07-30):
新手,受教了!感谢前辈们的分享。

网友K(2023-04-21):
真是受益匪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