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泵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我公司里有几台齿轮泵,用于抽重油。经常吸入异物会卡用,把异物处理后运转正常后却不能工作,有知什么原因。是不是两齿轮出现了间隙,泵的上方有个外六角的罗栓,不知是不是可以调节

楼主:
这个白色的外六角是不是可以调整间隙

网友A:
是不泵油,还是泵油量小?

网友B:
外六角螺栓是调压力的,泄压阀。

楼主:
异物卡住后取出泵会转,但不泵油了

网友A:
检查齿轮有没有损坏,啮合间隙是否变大,齿轮端面与泵盖有没有问题,齿轮与轴之间的键连接有没有失效。

网友C:
哈哈 到这儿问来啦

网友D:
可能是泵里的摩擦片不能用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不泵油了,调整此罗栓有用吗

楼主:
齿轮泵里还有磨擦片啊,没拆过

楼主:
齿轮间隙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齿轮间隙不能调整,如过大则报废。

网友E:
先把两边的管子下了然后开机看一下进油口有没有吸力,要是没有的话说明是泵油问题!

楼主:
一个泵只有一点吸力,一个泵一点吸力都没有

网友F:
你这是密封不好,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已经修理好了,可能是密封不好或没泵内没油了。重新做了密封再往泵里注了柴油清洗,就可以使用了。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G(2012-03-17):
齿轮是否损坏,啮合间隙是否变大,齿轮端面与泵盖有没有问题,齿轮与轴之间的键连接有没有失效及是不是轴瓦抱死等等,

网友H:
齿轮泵一般用久了,齿轮会自然磨损,解决办法就是拆下来,把2个齿轮同时调转一个方向即可,间隙是不好调整的..

网友I:
不会是反转了吧

网友H:
呵呵,怎么会反转?晕!电机方向是一个方向,只不过把齿轮调下,呵呵,这样是常用的一种手段去解决,如果将齿轮方向调转还是不能解决,那就要换新的齿轮泵啦,齿轮泵间隙是不可以调整的。朋友你看看齿轮泵结构图哦:

网友J:
楼上的回答很专业,我能修好它,但是具体的说出来我就不行了,是典型的光有实践而缺乏理论。今天来学习了。

楼主:
是吧齿轮头尾方向调转一下是吧

楼主:
齿轮泵方向反了也可以用的,可能效率会低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