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0

楼主(2010-04-15):
请问K100是不是10秒,问下1秒是不是=100毫秒

网友A:
K100是10秒,1秒=1000毫秒

网友B:
要看具体的是哪个定时器,定时器的单位是不一样的
这个可以查看编程手册中的具体说明

网友C:
K100表示的是常数100,在不同的地方表示不同的意义,如用在定时器就表示定时时间,用在计数器就表示计的个数

网友D:
呵呵;如果你用的是100mS定时器,那么设置值K100就是10秒;
如果你用的是10mS定时器,那么设置值K100就是1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100表示的是常数100,在不同的地方表示不同的意义,如用在定时器就表示定时时间,用在计数器就表示计的个数
应该是这样

网友F:
3.4.5.6楼说得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