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有一台300KW的变频器现在 想驱动90KW的电机,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参数需要设置,可长期运行吗?

网友A:
变频器里面的额定电流能改到90KW吗,能改到的话肯定没有问题的,如果不可以的话,变频器保护不了电机超负荷,可另加电流表做一保护电路即可!

网友B:
用300千瓦变频拖动90千瓦电机很容易可直接设定90千瓦电机的保护程序非常安全。

网友C:
电机的电流按90KW的设定,可以使用,不过太浪费了;

网友D:
变频器与电机的功率差,不要超过4:1就可以用。在变频器里输入电机的铭牌数据,做辨识、建控制模型即可工作。V/F控制或矢量控制均没问题。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成本这样更好。

网友D:
这帖子通过炒冷饭的形式翻上来了。^_^,其实,工程上,采用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的很多见。都是临时救急,有什么算什么,先用着,等备件来了再换。所以,掌握非正常使用的技巧是很有必要的。

大马拉小车,要注意的是:
1,严格按电机铭牌数据输入建立电机模型;
2,电机和变频器1:4以内的,可以随便使用,矢量控制也没问题;
3,电机和变频器1:4以上的,只能用V/F控制(有的也叫标量控制),不可使用矢量控制。

小马拉大车,要注意的就是,针对电机电流的限制,一定不要超过变频器允许的最大电流。否则,变频器可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