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0-04-15):
我有一台南京产的步进电机控制器(二相的)老是电源滤波电容损坏,到现在还不知其原因。大虾门请出手救命

网友A:
负载与电源容量不匹配,太过悬殊,造成浪涌充电电流,滤波电容易坏。有的整流模块也不堪冲击。
在步进电机电流输入端串接输入电抗器,应该能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也应考虑一下,有无供电电压偏高现象?如是,加降压变压器供电,能改善这一状况。

网友B:
不要用变压器,用开关电源。
我曾经用变压器控制步进驱动器,连烧了四个驱动。改用开关电源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C:
贴上原理图看下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找不到这么小的电抗器.只找到几只电流互感器,分别为100/5,150/5,250/5怎样做才合理呢?我的步进电机功率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与电源容量不匹配,太过悬殊,造成浪涌充电电流,滤波电容易坏。有的整流模块也不堪冲击。
在步进电机电流输入端串接输入电抗器,应该能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也应考虑一下,有无供电电压偏高现象?如是,加降压变压器供电,能改善这一状况。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找不到这么小的电抗器.只找到几只电流互感器,分别为100/5,150/5,250/5怎样做才合理呢?我的步进电机功率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