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效率!

楼主(2010-04-16):
大家好!
   小弟有个关于电动机效率的问题在此请教:在计算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时候有电动机效率这个参数....但在电动机铭牌上没有这个参数,我就有点疑惑,那在平时我要是需要计算电流  需要知道效率这个参数  那我怎么办!

网友A:
不是太精确就根据功率估算一下

网友B:
根据理论电流与实际电流比值,或者转速的比值,来大概计算效率。

网友C:
这要看你电机的大小,小的话可以到90%,大的60%不过这都是估计的,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