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0-04-16):
各位大侠
小弟遇到个问题
我们工厂的一套设备是用三菱的FX1N-40MR PLC控制的
其中有个电机有时它转,有时又不转
操作工让我去看,我一到那它就转,我说它不转的时候你再叫我
可是这一定有问题,请各位大侠给小弟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偷停的现象. 查出问题所在. 可能是震动导致线缆接头接触不良.
这种故障很容易排除的!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PLC输出触电接触不良,电机不转时可以看一下PLC对应的输出点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C:
PLC输出一般都控制中间继电器,设备工作的时间长了,继电器开断的次数多了,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所以要经常检查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