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烧坏

楼主(2010-04-16):
本安电缆的电磁阀电源线,之前正常使用,设备焊接完后,线缆烧毁,何原因。[

网友A:
电缆线过电流了

网友B:
是不电缆线当了电焊机的地线?烧电缆肯定有大电流通过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地线没有接好。电缆有大电流通过,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D:
很明显 电流大了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