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一般企业配电室都安装有三相有功电度表、三相无功电度表,而且需要配电室人员按时提供这两种电度表的数据,不知它们在计算电费时都是如何计算的?有知道的麻烦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把表上的度数算出来,在乘上倍数在乘上电费数。

楼主:
楼上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简单的说——电业部门要无功电度表的读数做什么?

网友A:
哦,你说这个啊,看你的无功超出规定的范围没有,超过了就罚款了。

楼主:
多谢您的解答,但是我总觉得没这么简单,不知您是否能确定答案?

网友A:
我也不能确定,我想是这样的。你可以问一下供电局的

楼主:
我本人不做配电室工作,所以也不与电业局的人直接打交道,如果委托配电室的同事咨询,说实在的,他们的水平实在有限——连无功功率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即使电业局的人给予详细解释,估计他们也听不懂。

我想在这里可能得到更专业的答案,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B: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的

网友C:
电费的收取大概是这样。对有独立的变压器的单位。有三种费,一种是基本电费就是每KVA18元。如变压器100KVA就是1800元。第二种费就是电费,就是电表的读数。是多少就是多少。第三种费就是调节费,就是看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一般功率因数是0.9就不奖也不罚。低于0.9就罚,高于0.9就奖。但各个地方会有所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费的收取大概是这样。对有独立的变压器的单位。有三种费,一种是基本电费就是每KVA18元。如变压器100KVA就是180元。第二种费就是电费,就是电表的读数。是多少就是多少。第三种费就是调节费,就是看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一般功率因数是0.9就不奖也不罚。低于0.9就罚,高于0.9就奖。但各个地方会有所区别。
呵呵,谢谢您的回复,其实这个帖子始于您的有关谐波治理的帖子,想不到还是您给出了答案,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有关谐波治理的问题,我会在您的主题帖里请教,请不吝赐教。

网友D:
俺们这里是的电费是这样。
变压器超出250kva的有三种费,一种是基本电费就是每kva28元。如变压器250kva就不收。

第二种费就是电费,就是电表的读数。是多少就是多少。
第三种费就是力率调节费,就是看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一般功率因数是0.9以上就奖。低于0.9就罚,高于1也罚。

网友C:
11楼的最后的说法不妥。因为功率因数不可能高于1。只能说是超前或滞后。也就是功率因数为负或为正。功率因数不管正负低于0.9都要罚款。

网友E:
主楼说的是二部制电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1楼的最后的说法不妥。因为功率因数不可能高于1。只能说是超前或滞后。也就是功率因数为负或为正。功率因数不管正负低于0.9都要罚款。
功率三角形的直角边与斜边的比率不可能大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