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40的本体单元,扩展了一个8点输入模块CP1W-8ED,本体的输入点地址是,0.00--0.11,1.00--1.11,那么扩展模块的地址是怎样的?
请朋友门给个解答.
    谢谢.

网友A:
将从后一个字中占用8位,也就是2.00~2.07。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2.00和2.01两个点,但是在符号表中"使用"一栏中,显示的是"工作",而不是"输入",其他输入点0.00---0.11,1.00--1.11,显示的是"输入",故有此疑问,我现在不好联机,联机试验下就知道了.
      感谢Cvlsam给我的指导.
      Good  luck with you!

网友B:
2.00~2.07;
你连上电脑监控一下不知道了;

网友C:
编程软件仅对本机的IO点确认是否输入输出,扩展的IO点都显示工作,但不影响它本身的性质

网友D:
2.00~2.07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软件仅对本机的IO点确认是否输入输出,扩展的IO点都显示工作,但不影响它本身的性质

有个姐姐真好!

网友E(2012-02-05):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给我搞萌了,PLC本体地址显示输入I,怎么扩展上就显示工作,而且不显示输入I,输出Q,后来死马当活马用,才发信显示不一样,但其功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