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16):
哪位老兄介绍一下:1)指令ONS用法或者与哦OSR...OSF
的区别。2)概念问题ASC和ASC2用法或者功能。先谢谢了。

楼主:
我下载了但是没有ons这个指令介绍。高手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A:
ONS 一次响应指令

你可以将其理解为   输入条件由0转1后,那么ONS后触发一次。

类似于ONR    但是ONR检查的上升沿,而ONS检查的是状态。

你需要查看RSLogix5000手册的第11章节——指令集。

网友B:
继续
ONS为 一次响应指令 ,当前面的 输入条件由0转1后,这个输入条件一般类似脉冲或点动触发,那么ONS有输出触发一次,最主要的是触发后的状态会保持住,直到下次ONS前的状态由0转1改变,后面的输出才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