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各们同仁们,大家好,现我厂有一台香港良智液压机械的一台150T液压机,现出现了加压慢的问题,主缸是三段式的油缸。油缸中间段漏油,主缸上段有有个充液阀一直末打开,回程也回不到位,油泵好的,其它 的顺序阀,背压阀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现在我想请教大家,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液压的设备,没有经验呀。关注中...

网友B:
油压要结合电路修理,如果充液阀都没有打开,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这种机没有修过,最好要有油路图和电路图。

网友C:
还是需要仔细检查。
排除硬件故障的话,考虑一下油路不畅,油道进气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