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方式

楼主(2010-04-17):
   集电极开路输出
   推挽输出

请前辈看看这两种编码器的输出方式集电极开路输出和推挽输出。如果我的plc是接受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那么能否也接受推挽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我听说推挽输出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是这样吗?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PLC是接受集电极开路输出,那么你用在PLC上时定购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手上有个推挽输出的编码器  不知道集电极开路的plc直接连接编码器能不能接受信号?

楼主:
什么是推挽输出  什么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plc的接受方式为什么会分推挽输出和集电极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