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问题

楼主(2010-04-17):
三菱的FX1N 系列
输出端都有很多公共端COM
怎么看哪几个输出单元公用哪个COM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COM1到COM2之间的COM1.COM2到COM3之间的COM2.
按照这个顺序排下去.

网友B:
上边有粗黑线分开的

网友C:
用粗线分开的;

网友D:
仔细看下接线端子处用粗线分开的。

网友E:
4楼介绍的就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