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问

楼主(2010-04-17):
 各位高手请问两图中的《X021》有什么不同  我接到PLC试了一下 功能还是一样的啊?
小弟不明白 请教各位高手 先谢过了

网友A:
上面一个是上升沿,也就是你21是按钮的话,你一直按住,它也只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下面一个如果你一直按住就一直闭合着.

      有问题就问,不要高手不高手的,高手是不会去回答你这种问题的.

楼主:
谢了 我明白了  要是下沿呢?

网友B:
箭头朝下 是下降沿   ,用手按住不导通 再松开的瞬间来一个下降沿脉冲导通

网友C(2010-05-21):
你把自锁点取消,再操作,就明白了。

网友D:
第一个图是上升沿触发信号,只执行一次动作,要执行第二次的话,要释放X21后,再次按下。
一般情况下,尽量使用边沿信号,它可以保证触点只执行一次。相当于滤波的作用。

网友E:
1楼朋友解释的很好,

网友F:
1楼朋友解释的很好!!!

网友G:
我感觉虽说是按一下表现是一样的,如果第二个一直按下去的话,中间会产生一个很小的停顿现象,但是说PLC的扫描速度是很快的,你实际上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的,现象就表示为Y6一直接通
你可以按着X21观察下定时器的通断
但是第一个不管你按多少时间它只表现为Y6接通后5S后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