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块4DA问题

楼主(2010-04-17):
我在向PLC写入4DA模块输出电流程序时,PLC程序写进去了,4DA还总是电压输出,见程序拷出来一看,输出模式那一行变成电压输出了,为什么?我有两块4DA,一块正常,一块就是如刚才所说,偏置和增益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在输出电流模式正常的那块4DA选择的是0-20ma时,电流只能达到14MA,之后再不增长。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呵呵;应当是你程序或使用的问题;

网友B:
对照手册上的设置查看下你的程序。

网友C:
电压输出
你可改用电压输出啊—10V~10V

网友D:
是不是设置成电流形式时,程序没有正确输进去

楼主:
三菱PLC的4DA问题解决一半
现在4DA的电流输出模式可以烧进去了,但是输出时还是有问题,电流输出模式4-20mA时,最大输出电流还是14mA,查看监控程序,偏移4000,增益20000,这是正常的,但为什么最大值无法超过14mA呢?

网友E:
既然设置没有问题,可以测试看看是否成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