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7):
我的毕业设计要做一个机床的组态监控,现在的问题是多路模拟量(电压、电流)采集回来如何和PLC进行通讯,是有很多种方式吗?我听说好像用s7-300的cp模块可以,但导师说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会有别的方法吗?希望大虾多多指教,方案越多越好,呵呵

网友A:
s7-200+模拟量模块,比s7-300便宜点,
如果再降低成本用单片机+A/D,但控制的是机床有点不可靠啊

网友B:
具体有多少路,这个要算清楚,然后再选型

网友C:
2楼的对,好像精敏的部分模块可以

网友D:
呵呵;S7-300成本还不会很高?
你具体数字量有多少?模拟量有多少??

楼主:
忘记说了,必须使用s7-300的plc来完成,cp模块可以吗?成本大概是多少?模拟量多路选择器是什么东东?那个好使吗?

楼主:
每个车间36台机床,主要就是用电量的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模拟量模块,比s7-300便宜点,
如果再降低成本用单片机+A/D,但控制的是机床有点不可靠啊
忘记说了,必须使用s7-300的plc来完成,cp模块可以吗?成本大概是多少?模拟量多路选择器是什么东东?那个好使吗?

网友E:
可以用MOXA的以太网I/O模块来做,非常方便。可以进行本地逻辑控制,主动上报信息。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噢。 021-5490221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