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7):
300的 块,FC,DB,OB这些块打开使用一点时间,不是很长,有时1分钟,有时能5分钟以上点,就会自动卡住,就是鼠标点哪个程序段,那个就变空白,然后整个块卡住,只能用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结束掉。
请教大虾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脑配置不够高的原因,还有可能是系统软件是事,安装的软件太多

网友B:
个案,你自己机器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