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我公司的设备,大小几百台电机,所有电机的三相电流都不平衡。有的相差还比较大。

但都运行正常,那位高工能够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而且是一个变压器。三相电压405V左右.也基本平衡

网友A:
正常运行时的电压也相差不大吗

楼主:
运行时电压应该没变化

网友B:
电机运行时测量一下电机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你所有的电机运行电流都不平衡应该找电压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C:
相电压是否平行,你测的是线电压吧

网友D:
这东西因素多了,就简单的一台电机运行,它3相电流都不平衡,更何况很多设备在同时运行

楼主:
感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我明天再详细检查一遍。

网友E:
没有绝对平衡的三,相差在一点程度是允许的。况且电压也不是绝对三相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