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我们单位有个三相带互感器电表,上个月都用的好好的,前几天它倒转了我们新电表换上去还是这样,带互感器的控制箱我们也和好的互感器控制箱对换过,可还是不行还是会倒转。所以到这里来问问各位大虾。。。。。。。。。。

网友A:
把每个互感器的两根线对换一下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电焊机啊?

网友C:
好事啊,无功太大吧。

网友D:
没接过线,自动倒转,不大可能吧.

网友E:
无功很大。。。。 可能是大的感性负载在线路上空载。比如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