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4-18):
请各位老师指教
一台变频器30KW,电机22KW,带一台离心污水泵,转速2940,电流22A,外部PID(4~20MA)控制,出口是一串小管口(口径均为20口径)外部固体料易堵死出口,频率34不出水,40时加水稍少点,但过44则加水严重偏多形成浪涌,
加速时间50S。停车时间60S
求助
xiao7380@163.com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不太明白。

首先,22kW的电机,电流才22A?对吗?44A差不多吧?
其次,你说的加水是怎么回事?外部的固体料是怎么回事?形成浪涌又是怎么回事?你想求助的是什么问题呢?能不能展开叙述呢?

毕竟,我们很多人不是和你的行业很了解呦。大家彼此交流,要尽可能的详细说明下,把自己的行业特点与自动化专业统一起来。让大家都能在一个自动化系统的公共平台上交流。就顺畅了。

网友B:
调整PID的参数及加减速参数,让水泵反应迅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