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我公司新买的生产线是德国产的,Plc300系列的程序,程序是德文的,怎么给转换成英文的?用什么软件啊?求指教

现在已经弄清老外用的软件是“MZ-WinTranslator V16 " , 但是在网上找不到这个软件啊,各位大大,谁有提供一下吧,感谢不尽啊

网友A:
请找德语翻译人员进行翻译,或者使用在线翻译软件,当然,后者的翻译质量一塌糊涂。

网友B:
最好找电气专业的翻译进行翻译

网友C:
呵呵;这个是没办法用软件自动翻译的;

网友D:
哦,程序也是德文的吗?
弱弱的问一句,不是都是英文写的吗?我真还没注意过程序是不是可以用德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哦,程序也是德文的吗?
弱弱的问一句,不是都是英文写的吗?我真还没注意过程序是不是可以用德文的。

程序可以选择德语或者英语指令。

楼主:
我看见老外把英文和德文相互转换了,他那个软件没记下来,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见老外把英文和德文相互转换了,他那个软件没记下来,郁闷啊

指令可以互换~~Option下选择即可,注释如何互换?也许老外用的是金山词霸的外文版。

网友E:
程序怎么是德文,一般不都是语句表,梯形图,功能块吗?
你说的德文可能是符号表或注释吧,直接查看直接地址试试

楼主:
呵呵,注释是德文的啊,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