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请教各位师傅:我在鸡场工作,在鸡舍里有5排照明灯,一排20个100w灯泡,我现在装两个固态调压器控制鸡舍的光照强度,用两个电位器各控制一个调压器。现在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调压器,请教各位师傅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固态调压器的输入参数有吗?比如,输入形式是电压型的还是电流型的?输入阻抗是多少?最好有输入的电路形式。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用电位器作为给定,如果调压器的输入阻抗比较高,可以并联驱动,如果反之,可以用串联的电流驱动形式。

楼主:
电压输入

楼主:
两个调压器的进线不是同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调压器的进线不是同相的
嗯?你用的固态调压器内部没有同步电源吗?固态调压器一般内部自带同步电源的,与外部的给定对同步控制无关。你的固态调压器是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师傅 你好  我的QQ463187435  想弄明白  耽误你些许时间

网友B:
可以用双联点位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