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请教:
    在什么故障情况下,会出现电压变大的情况....请大伙一一列举!谢谢...
   是不是当三相电动机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断相,变成2相  会出现电压升高的现象!
   最近忽然对这个问题有了念头!
   谢谢!回帖!

网友A:
在3相4线供电线路中,如果零线断了,一相或二相电压会升高。

楼主:
希望大伙多给意见!谢谢!再次表达谢谢...

网友B:
首先要分在什么电压等级什么系统下电压升高.
在中心点不接地系统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由相电压升高到线电压
在低压三相四线制,当中性线断线或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有的相对地电压升高,有的相对地电压降低.
当切断大电感电器时产生操作过电压
当线路受雷击时产生雷击过电压.

网友C:
支持4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