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8):
大滞后系统的控制
一系统滞后时间150秒左右,两种料混匀,根据A料控制B料的加入量,再检测出口中B料在混合料中的含量组成闭环控制,
系统组成,
   A,B料各加装流量计一台,变频器控制B料加入,出口测量仪一台,控制器系统一套(含工控机),
控制思路
先根据A料计算B料的应加入量,由于A料中事先含有一部分B料,故有
Q应=A1*(B2-A2)K              (T/H)
Q应——应加入的B料量
A1——A料的实测流量
B1——B料的实测流量
A2——来料A料中B料含量
B——加入B料后混合料中含B料的总量(%)
B2——混合物中B料的目标含量
K——常量

调用两PID模块,PID1中SP为‘B2“,PV为“B”;PID2中SP为“Q应”,PV为“B1”,两输出经转换相加后进手动切换模块再输出4~20MA去变频器,这其中有手自动的无拢动切换,数据转换,目标B2量的偏差消除等等。
PID1设P,I,D。
PID2设P参数
另外当外界条件变化时设有保护,如电机停转,来料为零,则均停止B料的加入。
输出上下限保护。
经使用4个月情况良好,偏差小于0.3,直线一条。
估计此方案用于温度控制较果一定会奇佳
有共同想法并在意探讨的请加我不过我不时常在线(QQ---76807265)(xiao7380@163.com)
附件中图片是实际工程中历史数据中的切图

楼主:
大滞后
图片

网友A:
图片没有哇。楼主共享设计经验和思路的做法,非常之感谢!

楼主:
大语后
可惜无法上传工程中的历史记录图片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类似的。